求助,台达,1PU~S定位模块问题

楼主(2016-03-10):
定位模块,回原点正常,一驱动定位或者停止下来,手动,回原点,定位全都不能动,要断电一次才能在次驱动是怎么回事啊,求大神解答,急急急!!!!!

网友A:
试试回原点结束后先执行TO K1 K31 K2 K1-------停止,然后再继续后续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