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SC510恒压供水

楼主(2016-03-10):
用ABB变频器接电阻远传压力表,一台增压罐,一台水泵,外部控制开启,要有休眠模式。请师傅们告诉变频器参数如何调整?

网友A:
9901   LANGUAGE   语言

9902   APPLIC MACRO   应用宏   PID

9905   MOTOR NOM VOLT   电机额定电压   电机铭牌参数

9906   MOTOR NOM CURR   电机额定电流

9907   MOTOR NOM FREQ   电机额定频率

9908   MOTOR NOM SPEED   电机额定转速

9909   MOTOR NOM POWER   电机额定功率

Group 10: 输入指令

1001   EXT1 COMMANDS   外部 1 命令   DI1 启动命令

1002   EXT2 COMMANDS   外部 2 命令   DI6启动命令

1003   DIRECTION   转向   FORWARD

Group 11: 给定选择

1101   KEYPAD REF SEL   控制盘给定

1102   EXT1/EXT2 SEL   外部控制选择   DI3

1103   REF1 SELECT   给定值 1 选择   AI1

1104   REF1 MIN   给定值 1 下限

1105   REF1 MAX   给定值 1 上限

1106   REF2 SELECT   给定值 2 选择   19 PID1 OUT

1107   REF2 MIN   给定值 2 下限   0

1108   REF2 MAX   给定值 2 上限   100%

Group 13: 模拟输入

1301   MINIMUM AI1   AI1 下限

1302   MAXIMUM AI1   AI1 上限

1303   FILTER AI1   AI1 滤波时间

1304   MINIMUM AI2   AI2 下限   20%

1305   MAXIMUM AI2   AI2 上限

1306   FILTER AI2   AI2 滤波时间

Group 14: 继电器输出

1401   RELAY OUTPUT 1   继电器输出 1   READY

1402   RELAY OUTPUT 2   继电器输出 2   RUNNING

1403   RELAY OUTPUT 3   继电器输出 3   FAULT(-1)

Group 16: 系统控制

1601   RUN ENABLE   运行允许   YES

Group 20: 限幅

2001   MINIMUM SPEED   最小转速   最小转速

2002   MAXIMUM SPEED   最大转速   最大转速

2003   MAX CURRENT   最大电流   最大电流

2005   OVERVOLT CTRL   过压控制

2006   UNDERVOLT CTRL   欠压控制

2007   MINIMUM FREQ   最小频率   最小频率

2008   MAXIMUM FREQ   最大频率   最大频率

2013   MIN TORQUE SEL   最小转矩选择

2014   MAX TORQUE SEL   最大转矩选择

2015   MIN TORQUE 1   最小转矩 1

2016   MIN TORQUE 2   最小转矩 2

2017   MAX TORQUE 1   最大转矩 1

2018   MAX TORQUE 2   最大转矩 2

Group 21: 起动 / 停止

2101   START FUNCTION   起动方式   AUTO

2102   STOP FUNCTION   停车方式   COAST

2103   DC MAGN TIME   直流磁化时间

2104   DC CURR CTL   直流抱闸控制

2105   DC HOLD SPEED   直流抱闸转速

2106   DC CURR REF   直流抱闸电流

2107   DC BRAKE TIME   直流制动时间

2108   START INHIBIT   起动禁止

2109   EM STOP SEL   急停选择

2110   TORQ BOOST CURR   转矩提升电流

Group 22: 加速 / 减速

2201   ACC/DEC 1/2 SEL   加减速曲线选择   NOT  SEL

2202   ACCELER TIME 1   加速时间 1   加速时间 1

2203   DECELER TIME 1   J减速时间 1   J减速时间 1

2204   RAMP SHAPE 1   速度曲线形状 1   加速时间1的0.2倍经验数据

2205   ACCELER TIME 2   加速时间 2

2206   DECELER TIME 2   加速时间 2

2207   RAMP SHAPE 2   速度曲线形状 2

2208   EM DEC TIME   急停减速时间

2209   RAMP INPUT 0   积分器输入置零

Group 30: 故障功能

3001   AI<MIN FUNCTION   AI 故障   NOT  SEL

3002   PANEL COMM ERR   控制盘丢失

3003   EXTERNAL FAULT 1   外部故障 1

3004   EXTERNAL FAULT 2   外部故障 2

3005   MOT THERM PROT   电机温度保护   FAULT

3006   MOT THERM TIME   电机温升时间

3007   MOT LOAD CURVE   电机负载曲线

3008   ZERO SPEED LOAD   零速负载

3009   BREAK POINT FREQ   负载折点

3010   STALL FUNCTION   堵转功能

3011   STALL FREQUENCY   堵转频率

3012   STALL TIME   堵转时间

3013   UNDERLOAD FUNC   欠载功能

3014   UNDERLOAD TIME   欠载时间

3015   UNDERLOAD CURVE   欠载曲线

3017   EARTH FAULT   接地故障

3018   COMM FAULT FUNC   通讯故障功能

3019   COMM FAULT TIME   通讯故障时间

3021   AI1 FAULT LIMIT   AI1 故障极限

3022   AI2 FAULT LIMIT   AI2 故障极限

3023   WIRING FAULT   接线故障

Group 40: 过程 PID 设置 1

4001   GAIN   增益

4002   INTEGRATION TIME   积分时间

4003   DERIVATION TIME   微分时间

4004   PID DERIV FILTER   微分滤波

4005   ERROR VALUE INV   偏差值取反

4006   UNITS   单位

4007   UNIT SCALE   显示格式

4008   0% VALUE   0% 值

4009   100% VALUE   100% 值

4010   SET POINT SEL   给定值选择    KEYPAD

4011   INTERNAL SETPNT   内部给定值

4012   SETPOINT MIN   给定最小值

4013   SETPOINT MAX   给定最大值

4014   FBK SEL   反馈值选择   ACT1

4015   FBK MULTIPLIER   乘法因子

4016   ACT1 INPUT   实际值 1 输入   AI2

4017   ACT2 INPUT   实际值 2 输入

4018   ACT1 MINIMUM   实际值 1 下限

4019   ACT1 MAXIMUM   实际值 1 上限

4020   ACT2 MINIMUM   实际值 2 下限

4021   ACT2 MAXIMUM   实际值 2 上限

4022   SLEEP SELECTION   睡眠选择

4023   PID SLEEP LEVEL   睡眠频率

4024   PID SLEEP DELAY   睡眠延时

4025   WAKE-UP DEV   唤醒偏差

4026   WAKE-UP DELAY   唤醒延时

4027   PID 1 PARAM sET   PID 1 参数选择

以上是ACS510恒压供水的参数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