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这个磁场的极性

楼主(2016-03-11):
有个矩形空心铁,见图通电后根据右手定则判断上端为n下端为s,磁力线外部从n指向s,铁芯内部是s到n,问在空心内上端和下端各是什么极,即a,b两点。

网友A:
个人觉得把矩形一分为二,靠近上端依然是N,靠近下端依然是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