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PLCSIM V13装好后打不开新项目

楼主(2016-03-11):
S7-PLCSIM V13装好后打不开新项目,总是出现Unable to locate SETP7 Professional license(无法找到Step专业执照),这是啥情况?有哪位大哥指点指点...拜谢!

网友A:
PLCSIM需要授权才能使用的软件,请使用授权管理器校验你的授权是否有效。

楼主:
第一次装西门子的软件,搞不太懂,我再试试

引用 网友A:
PLCSIM需要授权才能使用的软件,请使用授权管理器校...

网友B:
缺少授权,将相对应授权装上就可以。

楼主:
找不到授权,我下了最新的授权软件都不行,上边就没有这个,我网上搜了下,这个好像是仿真用的

引用 网友B:
缺少授权,将相对应授权装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