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PLC中需要第一个扫描周期接通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6-03-11):
在西门子200PLC中用sm0.1可以实现第一个扫描周期接通。在1200PLC中应该用什么指令来实现?

网友A:
CPU属性——系统存储器位中去设定即可,不需要指令。

网友B:
非常感谢!还想请教您,是不是像你这样修改后,m10.0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m10.2一直是1?

网友C:
对:   非常感谢!还想请教您,是不是像你这样修改后,m10.0... 内容的回复!

 修改后m10.0首次扫描为1,m10.2一直为1.

网友D(2018-01-01):
引用 网友A:
CPU属性——系统存储器位中去设定即可,不需要指令。网友B

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PU属性——系统存储器位中去设定即可,不需要指令。G...

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