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时序图各位前辈

楼主(2016-03-11):
如图,我想做出的时序图是带阴影的那张图,我的想法是用一个定时器产生定时脉冲如2S,阴影代表另外一个定时器,它的定时时间是不确定的,决定着周期的占空比。为什么变换着各种定时器组合,一直实现不了这个想要的效果。第二张图是我做的众多中的一种,但是依然不是想要的。请前辈指点,最好附上程序段,谢谢

网友A:
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不需要2个定时器。

使用比较指令比较定时器当前值来决定输出为ON还是OFF。

看你玩这个简单功能搞了那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不需要2个定时器。使用比较指令比...

前辈见笑了,魔怔了,就想要两个定时器实现上述功能,一直鼓捣啊鼓捣,我是外行,来的慢

网友B:
下载需要积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