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手动与自动控制时GND不断开行不行

楼主(2016-03-11):
变频器运行时,手动、自动控制,手动用电位器控制+10v AI1 GND,,自动用4-20mA AI1 GND,自动控制时:把+10v 和AI1断开(用于断开电位器),请问大家自动控制不断开GND,不会对自动控制4-20mA用干扰把

楼主:
大家给帮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相当于在公用点上挂了一根电线,你说会有影响吗?

楼主:
对: 李纯绪 相当于在公用点上挂了一根电线,你说会有影响吗?

从理论上应该不会影响,但实际不知道怎样?就是不确定,你确定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相当于在公用点上挂了一根电线...

我确定没影响。

网友B:
提供变频器型号,让大家看看,再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变频器型号,让大家看看,再解决问题

有施耐德 ABB 西门子 丹佛斯 还有一些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