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湿度,噪声监测

楼主(2016-03-11):
设计一个方案,监测一个环境的温度,湿度,振动,噪声。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网友A:
温度计、湿度计、振动传感器加测振仪、噪声测试皆有仪器啊,得看你需要测量的环境是啥样的

楼主:
我要的是一个可以实时监测的系统,要把数据实时传输到工控机里。大家有知道合适的传感器或仪表吗

网友B:
工控猫上有,好像是看到过

网友C:
温湿度测量有现成的传感器,可以考虑霍尼韦尔,噪声测试可以选用江西红声,震动测试没怎么用过,我觉得可以采用加速度传感器来测试。这些传感器可以选用模拟量输出上研华模块和计算机用串口通讯。

还可以在定传感器时选用带串口输出形式二次仪表。也可以自己做通讯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湿度测量有现成的传感器,可以考虑霍尼韦尔,噪声测试可以选用江西红声,震动测试没怎么用过,我觉得可以采用加速度传感器来测试。这些传感器可以选用模拟量输出上研华模块和计算机用串口通讯。还可以在定传感器时选用带串口输出形式二次仪表。也可以自己做通讯电路。

非常感谢你的意见,我先参考下

楼主:
一般工控机有两个串口,多个串口仪表如何接到工控机读取数据。

网友D:
做一个小型plc收集所有传感器的数据再统一发送给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