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台达触摸屏控制两台台达PLC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16-03-11):
一台B10S411型的触摸屏控制两台ES2型的PLC,触摸屏的COM1的232口和一台PLC通讯,触摸屏的COM2的485口和另一台PLC通讯,分别通讯工作都正常。现在问题是:触摸屏上的有几个按键要求同时要两个PLC都能接收得到,就不知道该怎么设置了。特此请教知道的朋友,谢谢先。

楼主:
对不起,可能电脑原因,刚看提示,说没有发出去,就发重了一个,请版主删一个,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可能电脑原因,刚看提示,说没有发出去,就发重了一个,请版主删一个,谢谢。

我们删除了扣分多,建议你自己删除,这样扣分少

网友A:
好像需要两个按钮,双手起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需要两个按钮,双手起停吧

谢谢回复。刚接触PLC,很多不了解,双手起停是什么意思,能否稍微详细的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好像需要两个按钮,双手起停吧 内容的回复!谢谢回复。刚接触PLC,很多不了解,双手起停是什么意思,能否稍微详细的解释一下。谢谢。

就是两个按钮,需要两只手按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