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mart 700IE触摸屏,交换机和S7-1200之间通讯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6-03-11):
我这边有台西门子触摸屏,制作的时候选用的是smart 700IE型号的触摸屏,想通过交换机实现触摸屏与S7-1200plc之间实现通讯,可是一直无法建立连接,触摸屏的IP是192.168.0.199,PLC的IP是192.168.0.200,计算机的IP是192.168.0.198 。单独下载触摸屏和plc程序均正常,可是就是不能两者联系起来,请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该怎么办呀

楼主:
求教求教,大神有木有啊啊啊

网友A:
你是说屏和PLC不能通讯上吗,你能下程序,只能说你PC和他们2个都可以通讯了,但是你触摸屏的通讯接口和变量的这些是否都设置好了呢,仔细检查下看,不行你就自己把网线一头插PLC一头插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屏和PLC不能通讯上吗,你能下程序,只能说你PC...

我的触摸屏和plc是通过交换机连接的,老师肯定不会同意用网线直接连他们两个的。通讯方面我只在flexible的界面里设置了这个,请问还需要做什么?

网友B(2017-09-15):
我觉得plc应该要192.168.0.200触摸屏因该是192.168.0.100你这个好像是plc的IP地址比触摸屏的要小呀

网友C(2018-11-02):
正常smart 700IE触摸屏和S7-1200是不能直接连的呀!

只有用大连德嘉的具有特殊协议的多功能交换机产品才可以实现smart IE触摸屏和S7-1200或者S7-1500或者S7-300PN的连接。

您如果买的是普通的交换机而不是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恐怕不行。

网友D(2019-04-09):
不能直接通讯,通过加485模块走modbus可以连接

网友E(2020-04-29):
引用 网友D:
不能直接通讯,通过加485模块走modbus可以连接

怎么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