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24伏指示灯微亮故障

楼主(2016-03-11):
今天维修一设备 操作面板部分指示灯微亮 与指示灯对应的s7-300输出模块也微亮 监控p l c程序时并未有输出信号 经查为-24伏虚接所致 请教老师们这种故障的形成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在负载上加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B:
发光二极管有微安电流通过就能发亮,电路中一定有漏电流通过。

网友C:
有可能强电干扰,远离强电

网友D:
怀疑是漏电,建议加接地线。

网友E:
好像楼主说的这种虚接微亮我没有遇到过,只是遇到过强电干扰导致的的微亮!

楼主:
地线没任何问题 检查过

网友F:
有可能是变频器或可控硅导致的高频干扰造成的,可加中间继电器或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G:
在负载上加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H:
这往往是附近有变频器或者逆变器等强干扰源。无论是虚接还是强干扰,在灯的旁边加一个500欧姆左右的电阻,与灯并联。西门子本身就对此有指导。电压输出的的,为了信号真实,都建议并电阻的。

网友I:
可以测下电压,看导致它微亮的电压是多少。判断是接线故障还是干扰的原因。还可以换个指示灯替换一下。

网友J:
基本上是强电干扰造成的,启动变频器,LED报警灯都能自动亮,只有强弱电放不同的线槽里了

网友K:
虚接地相当于接零,正常情况为零电位,但是与地没有连接,如果电位发生偏移,这个虚接地对真正的地电位会产生一个电压差。

网友L: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案例。,。。。。

网友M:
应该有干扰,强电干扰,线路应强弱分离

网友N:
我认为可能是S7-300输出电路的线路板有导通,可能是天气潮湿造成的!

网友O:
同意1楼的,还有线圈也加一个二极管就更好

网友P:
1, 线路的负级非0地位

2, 现场的干扰源大,负级加二极管

3, 现场接线负级多处确保接地

网友Q(2016-04-12):
地线上有干扰,有-3V左右的电压即可点亮LED。

对地进行检查,查看PWM波类型的器件的地是否与24VDC的相连了。

电工有的对GND和0V搞的不是很清楚,可能是两者短接后串过去的。

网友R:
PLC驱动继电器线圈的话,尝试在继电器线圈加上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