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台达的PLC接触摸屏的帮我介绍下经验

楼主(2016-03-11):
想做一个四轴联动的雕刻机,丝杆控制行程,有触摸屏输输入,带简单的公式计算,选个什么样的PLC和触摸屏比较合适呢?求各路大神指导。。。小弟拜谢!

网友A:
现在的雕刻机都是嵌入式系统,如果你要用伺服控制电机还是步进电机控制

网友B(2016-06-25):
你好,我是做plc程序的,需要的话可以找我QQ2518723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