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PU-S定位模块问题

楼主(2016-03-12):
定位模块开机上电,回原点正常,手动正常,定位正常。定位启动后按下停止按钮,手动,回原点,定位全都不能动,要断电一次才能在次驱动是怎么回事啊,求大神解答,急急急!!!

楼主:
顶下,求大神解答,在此谢过了,急急急!!!!!!!!

网友A:
定位完成后,要在软件运行命令这个参数赋值,使其处于停止状态,还要调整你的伺服控制模式,使其与定位模块的默认模式一样,一定要以定位模块为主

网友A:
因为你定位后,虽然你的脉冲数到了,你的伺服停止了,但是你可以观察你的定位模块,他还在对外发送脉冲,你也可以监控你的程序,看看当前位置值是否改变

网友B(2019-07-20):
现在再用台达的PU定位模块,回原点的时候,伺服的不停的在限位的和DOG点之间来回的跑,就是停不下来,这个有谁碰到过吗?

网友:
赚积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