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电机定位功能疑问

楼主(2016-03-12):
想请教一下,三菱MR-J3伺服放大器是否自带定位调节功能(调整增益),那QD75模块也是定位模块,两者有何区别?MR-configurator2自带高级增益调整功能,由于设备精度要求较高(要求0.5mm,0.5mm/ms),现在调整后出来一个调整时间为32ms,过冲脉冲为2pls,这个调整时间会影响到我的精度吗?

网友A:
兩者應該是有區別 前者調PID是針對電機的剛性 一般都是剛性最強 也就有過衝的問題 適切將增益調下來 才不會有震盪問題

響應越快剛性越強當然對精度有影響 我們經常會聽到在高速時 定位精度不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者應該是有區別 前者調PID是針對電機的剛性 一般都...

那定位模块就没有过冲了吗?应该都有吧,现在就是不了解PID和定位模块到底有何不同点?不都是调节定位功能吗?

网友A:
我對三菱的硬體不熟悉 定位模塊是放置在控制器 還是驅動器 不管放在哪裡 會過衝跟是速度環有關 也就是響應快慢 而非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