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M-60MT 和松下A5伺服同步控制问题

楼主(2016-03-12):
信捷plc控制松下伺服两轴、一轴是丝杆机构。一轴是拉料机构,拉料有负载。要求同步,实际程序运行起来有滞后偏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我想对比两轴的实时速度。可是无法下手。

网友A:
這是個張力控制 你現在只能做到角速度同步 非線速度同步 當然會有滯後的問題 這是PLC很難做到 或者可以考慮用扭力控制 來固定張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個張力控制 你現在只能做到角速度同步 非線速度同步...

最近几天我一直在忙这个项目。我也想过伺服扭力来控制,松下A5伺服这个型号不支持模拟量。

最近手动微调了两个电机速度。和加减速,控制上效果还可以。

 就是加减速过程两个电机同步性较差。

 又试了读取一个伺服实时速度(模拟量)然后转换换算成频率给另一个伺服。无奈滞后性还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個張力控制 你現在只能做到角速度同步 非線速度同步...

  100W是拉料机构,带动滚轮拉料。

  200W伺服结构丝杠机构。主要走距离,位置

在实际操作上,加减速过程同步性太差。而达到设定频率时候同步性较好。
200w 伺服转一圈脉冲设置2500 螺距10
100w 伺服转一圈脉冲设置25000 周长100

网友A:
張力控制本身就是個非線性的控制 你用位置追隨(電子齒輪比)這是個線性比例關係 當然有滯後 慢慢又超前 正確做法是用舞動棍 來測張力 用一顆伺服電機來跟隨張力做調整 不要考慮想用算法 這是很差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張力控制本身就是個非線性的控制 你用位置追隨(電子齒輪...

谢谢指点。我再试试看

网友B(2016-06-23):
張力控制本身就是個非線性的控制 你用位置追隨(電子齒輪比)這是個線性比例關係 當然有滯後 慢慢又超前 正確做法是用舞動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