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怎么跟JCS温控表通讯?

楼主(2016-03-12):
需要实现的功能很简单,就是要读取温控表的温度PV还有输入设定温度SV,关键是通讯设置不会。

网友A:
步科触摸屏里面没有直接做JCS温控表的驱动 但是如果温控表带modbus通讯功能 就直接选MODBUS驱动就行了

步科400 700 5281可以直接报价了 欢迎来电!

网友B:
步科触摸屏里面没有直接做JCS温控表的驱动 但是如果温控表带modbus通讯功能 就直接选MODBUS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