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可以找到金田变频器的变频器接线图

楼主(2016-03-12):
下面我介绍变频器外部线路的连接,如果打开变频器的控制面板,我们会发现,面板的下面是一排接线端子,我们所有对变频器的连线都是从这一排接线端子引出来的。

具体连线:

变频器的控制面板下面是一排接线端子,我们所有对变频器的连线都是从这一排接线端子引出来的。但变频器的控制面板是不能频繁的拆卸的。所以为了保护变频器,我已经将需要用到的接线端子都连上线并且引出来了,我会告诉大家所有的连线分别是跟哪个端子相连的。大家只需要将这些引出的线按照要求作一下连接就可以了。

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典型接线方案

1、连接外部按钮

  端子CM(黄线)、REV(蓝线)、FWD(绿线)接按钮开关。

  注:此线组为硬线,(黄线为公共端)。

2、连接电位器

     端子11(黄线)、12(绿线)、13(红线)接电位器的三个端子,其中,12(绿线)接电位器的中间的端子。

  注:此线组为软线;变频器在正常工作过程中,电位器两端有10V的电压。(已经接好,请确认)

3、连接电源

    主电路电源端子L1/R、L2/S、L3/T与电源连接。(已接好)

4、连接电动机

   变频输出端子(U、V、W)应按正确相序连接至电动机。  在变频器上已经给出的接线中有3条颜色相同的软线,将这3条线通过接线端子与电动机相连

变频器连线时注意事项

在变频器的线路连接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电源一定要连接于主电路电源端子L1/R、L2/S、L3/T。如果错将电源连接于其他端子,则将损坏变频器。

2、接地端子必须良好接地,一方面可以防止电击或火警事故,另外能降低噪音。

3、一定要用压接端子连接端子和导线,保证连接的高可靠性。

4、完成电路连接后,需检查以下诸点:

  (1)所有连接是否都正确无误?

  (2)有无漏接线?

  (3)各端子和连接线之间是否有短路或对地短路?

5、投入电源后,要改变接线,首先应切除电源,并必须注意主电路直流部分滤波电容器完成放电需要一定时间,要等待充电指示灯熄灭,再用直流电压表测试,确认电压值小于DC25V安全电压值后,才能开始作业.

本文只是介绍通用的变频器接法,如要准确的变频器线路图接法,请访问金田变频器官网查询。

官网访问的具体方法,在百度首页搜索“金田变频器官网”,点击显示结果即可以。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人员。

变频器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