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故障处理方案

楼主(2016-03-12):
DCS系统故障处理方案。

免费下载。

网友A:
楼主 详细给大家交流讲解下吧

网友A:
帮楼主复制出来了

重庆建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DCS系统故障处理规程

编写:杨峻峰、俞正宏、陈立昌、何  勇

批准:戴  锋

2006年5月8日

DCS系统故障处理规程

重庆建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锅炉、汽轮机、电气等系统控制,采用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DCS)SMATPRO系统。为了保证该系统在故障状态时,机组的安全、连续运行,特结合本公司的具体情况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仅限于本公司使用。各专职工程师、值班长及锅炉、汽轮机、电气值班人员应认真学习本规程,熟练掌握规程的相关技术要求,做好DCS系统在故障时的应急处理,确保机组的安全、连续稳定运行。

一、DCS系统故障应急处理总则

1、当DCS系统故障出现后,当班值长及锅炉、汽轮机、电气值班人员应冷静对待。各工种在外巡视人员应立即通知回到主控制室,加强各操作员站运行参数及对设备运行工况的监控,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

2、暂停一切重大操作,尽可能使机组安全、平稳地运行在故障前的参数及状态。

3、加强锅炉、汽轮机及电气各工种间的联系,协调好机组的整体运行。

4、及时通知DCS系统维护人员及相关技术人员到场。

5、严禁检修值班人员临时在DCS现场模块上改动、临时增减接线,以防止损坏现场模块。

6、对需在DCS现场监控模块上增减接线,由相关专业工程师提出方案,会同DCS维护工程师审查,最后通过总工程师批准,方可执行。

7、重启操作员站方法:对需重新启动的计算机按启动键,使计算机重新启动并等到DCS画面出现后,重新登录进入操作界面。

8、DCS维护工程师对任何一个DCS故障进行的处理,有可能一次或多次处理不能恢复正常,这样会造成运行参数较长时间不能监视和不能对设备进行操作,此时值班长应及时向公司领导反映,做好应对异常情况的处理准备。

二、DCS系统故障现象、故障原因和简单处理方法

1、操作员站故障

①、故障现象:某台操作员站计算机鼠标不能动作、对设备不能进行监视和操作、或计算机死机。

②、故障原因:该操作员站计算机出现硬件故障或计算机出现操作系统、软件故障。

③、处理方法:该操作员站的运行人员立即调换一台计算机登录,临时进行监视和操作(如:用值长站监视机登陆后进行监视和操作)。然后将出现故障的那台操作员站计算机重新启动,重启计算机后,如果故障消出,就换回这台操作员站继续进行监视和操作。如故障还是不能消除,就请维护人员进行处理。

2、网络故障

①、故障现象:某台操作员站无数据显示,运行人员立即切换画面到系统状态画面,看网线是否变成红色,如果变成红色,那么网络有故障。

②、故障原因:网线和交换机出现物理上的故障,比如:网线断裂、交换机不能进行数据交换等等。

③、处理方法:请维护人员进行处理。

3、DCS服务器故障

①、故障现象:多台操作员站或所有操作员站无数据显示或数据显示不稳定。

②、故障原因:出现这种故障现象,可能是主、从服务器无数据向操作员传递,主从服务器同时都出现死机或操作系统、软件故障。

③、处理方法:请维护人员立即进行处理。

4、现场控制站故障

①、故障现象:某台操作员站出现无数据显示,调换一台计算机后该故障数据还是不能显示。

②、故障原因:出现此故障可能是与该操作员站需要显示数据的那台现场控制站出现故障,现场控制站主控单元没有自动进行切换,无数据和服务器进行交换。

③、处理方法:请维护人员进行处理。

三、锅炉、汽机、电气现场控制站故障处理方案及注意事项

操作员站正常状况下,运行人员在操作员站不能进行监视和操作控制时的处理方法:

1)、锅炉系统

1、汽水系统(10#控制站)

当故障发生后,锅炉操作员站汽水系统部分已失去监视和控制,运行人员应监视好后备盘上的汽包水位(锅炉一次水位计水位)、主蒸汽压力、主蒸汽温度。对故障前的运行参数和操作做到心中有数。一旦判断出哪些参数有可能超标,应立刻到就地进行操作,尽可能维持锅炉汽水系统原有运行参数和状态。

在DCS维修工程师重启10#控制站(手动重启主、从控制器)时,锅炉操作人员应高度集中精力,监视锅炉汽水系统各参数的变化。重新启动成功后,10#控制站恢复正常,运行人员应重新审视汽水系统的数据参数显示、各调节门阀位及锅炉联锁系统是否正常,否则应做即时调整。若重新启动不成功,锅炉操作人员应继续做好监视,配合维护人员继续处理。

2、烟风系统(11#控制站)

当故障发生后,锅炉操作员站烟风系统部分已失去监视和控制,运行人员应对故障前的界面监视参数和操作做到心中有数,判断出哪些参数有可能超标,哪些需立刻到就地进行操作。

重启11#控制站重启(手动重启主、从控制器)成功后,11#控制站恢复正常,运行人员应重新审视烟风系统的数据参数显示及锅炉联锁系统是否正常,及各调节门位置是否正常,对有变化的应即时做调整。

2)、汽机系统

1、汽轮机热力系统(12#控制站)

当故障发生后,汽机操作员站汽轮机热力系统,油系统,汽轮机ETS保护等部分已失去监视和控制,运行人员注意监视好后备盘和就地表中的负荷真空汽温汽压,油温油压,凝结器水位等参数。

将12#控制站重启(手动重启主、从控制器),重启后,如果12#控制站恢复正常,运行人员应重新审视数据参数显示、调节门及ETS保护系统是否正常,对有变化及异常的参数应即时调整。

2、综合水系统(13#控制站)

当故障发生后,综合水操作员站已失去监视和控制,运行人员应对故障前的界面监视参数和操作做到心中有数,判断出哪些参数有可能超标,哪些需立刻到就地进行操作。

将13#控制站重启(手动重启主、从控制器),重启后,如果13#控制站恢复正常,运行人员应重新审视数据参数显示和调节门是否正常,对有变化及异常的参数应即时调整。

3、DEH系统(15#控制站)

当DCS故障发生后,汽机操作员站电调系统已失去监视和控制,注意负荷的变化,后备盘上的紧急手动灯亮,运行人员可通过“手动增”“手动减”按钮来增减负荷。

将15#控制站重启(手动重启主、从控制器),重启后,如果15#控制站恢复正常,后备盘上紧急手动灯熄灭,运行人员应重新审视电调系统的数据参数显示和调节是否正常,对有变化及异常的参数即时调整。

3)、电气系统

当电气系统(14#控制站)发生故障后,电气操作员站已失去监视和控制,运行人员应随时注意运行方式、运行参数、开关状态,做好随时就地进行操作的准备。

切断DCS电气继电器柜电源,重启14#控制站(手动重启主、从控制器)后,如果14#控制站恢复正常,合上DCS电气继电器柜电源,运行人员应重新审视电压、电流、温度,开关状态等数据参数显示是否正常。

四、DCS故障出现后运行人员在处理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锅炉部分

①、密切观察锅炉正常运行时各主参数(汽温、汽压、水位、床温及给煤量、一二次风机电流及开度等参数)、勤检查、勤调整、勤联系。特殊情况时解除锅炉大联锁、辅机联锁、MFT联锁和给水自动调节。

②、增加专人密切监视视频水位和电接点水位,确保锅炉水位保持在±150mm位置,防止满水和缺水事故.暂停一切排污、取样操作,手动检查并严密关闭排污总门(水位偏高时:手动打开事故锅筒紧急放水门.水位偏低时:手动调节给水平台主调节开度)。

③、降低汽压运行(经常观察汽机操作员站控制界面上的相关参数).密切注意给水压力。

④、启动备用回料风机,防止回料堵塞,确保回料正常。

⑤、手动开大引风机挡扳开度,防止未燃烧的可染物在尾部烟道、电除尘器等区域发生二次燃烧。

⑥、及时检查并记录一二次风机挡板实际开度并做好记录、标记(切断相关执行器电源,待DCS系统正常后再投执行器),并适当开大档板开度。

⑦、勤检查各煤斗落煤情况及各台给煤机的实际给煤情况并结合一次风机开度做适当调整。

⑧、参照炉膛出口、回料系统及尾部烟道各处烟温,确保燃烧温度在不结焦范围(800℃~900℃),防止高温结焦.并勤观察床料实际颜色。

⑨、及时投入备用的挂板机及斗提机,观察清注意各台冷渣器运行情况。

2)、热控部分

1、锅炉

①、DCS系统出现出故障时,当汽水系统或烟风煤系统失去监视控制,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运行人员应立即对故障前的界面监视参数和自己的操作做到心中有数,判断出哪些参数有可能超标,哪些需立刻到就地进行操作,要做到冷静而不慌乱。

②、密切监视后备盘上的汽包水位 主汽压力 主汽温度。

③、对于电动门,如锅炉排空电动门,可在就地控制柜上将切换开关置于就地进行操作。锅炉电动门就地控制柜在电子设备间的最后一排,每一个抽屉上标有电动门的具体名称。

④、对于调节门,可在执行器断电的情况下通过手摇进行操作。执行器的电源开关位置在电子设备间的最后一排,从右往左数第二个,柜内部贴有各个开关控制的执行器的名称。

⑤、比较难处理的是对燃烧的监视和控制,根据运行经验,如果锅炉的床温失去监视和控制,可根据发电机的负荷变化和汽机入口汽压判断床温的升降情况。如果该汽压上升,则表示床温在上涨;反之,则表示床温在下降。如果床温的升降超过一定的限度(可根据汽压判断,或到就地炉膛观察孔判断),则应与汽机运行人员联系后在就地做停炉处理。

⑥、汽水系统失去监视和控制时,只能从后备盘上的电接点水位计对水位进行监视,由给水泵勺杆调节给水泵转速来对水位进行控制;过热汽温则依靠汽机运行人员进行监视,就地控制比较困难,汽温超过一定限度影响汽机安全时,汽机运行人员在与锅炉、电气运行人员联系后应采取紧急停机措施。

⑦、当除氧公用系统出现故障而给水泵液偶不能调节时,运行人员应先断掉勺杆执行器电源,让液偶转速保持不变,由锅炉运行人员调节给水平台的给水主调节阀。

2、汽机

①、当DCS故障造成汽轮机所有热力系统,油系统的所有监视参数无法显示,控制调节均失效,ETS保护也不起作用。这时应从后备盘和就地表中读取负荷真空汽温汽压,油温油压,凝结器水位等,如有异常情况,应采取果断措施。

②、当DEH控制站出现故障时,后备盘上的紧急手动灯亮,可通过“手动增”“手动减”按钮来增减负荷,当控制站恢复正常后,紧急手动灯熄灭。可在界面上进行操作。

3)、电气部分

1、运行人员应随时注意运行方式、运行参数、开关状态。根据DCS故障现象正确判断故障点,消除故障。

2、在DCS故障发生后,能维持运行时,基本原则不做重大调整,维持故障前的运行状态。发电机无功调节到就地励磁屏进行操作。发电机的电流、电压、频率热工后备屏能够监视。

注意:励磁屏上的发电机电压显示的是二次侧电压,应乘相应的变比才是一次电压值。

3、在DCS故障发生后,不能维持运行时。配合汽机按正常停机程序在就地励磁屏进行,跳灭磁开关会联跳1#开关。如果1#开关未动作,应迅速到1#开关就地控制柜就地电动或就地手动跳闸。

注意:1#开关有两个手动跳闸按钮一主、一备,可以同时使用。

4、各种电源开关、负载开关的操作,到高、低压室将控制方式转换到就地控制方式后再进行就地操作。

注意:就地控制分就地电动和就地手动两种方式。

5、DCS故障使厂用电中断时,备自投装置延时2秒断680#、681#开关,延时2秒合902#开关,延时3秒合691开关自动投入安全备用电源。

6、DCS故障使厂用电中断时,备自投装置未启动。迅速到高压室将备自投装置退出,断开681#开关并将小车退至试验位置,就地合上902#、691#开关投入安全电源。

7、DCS故障时,各种参数不能进行监视,运行人员应加强设备的巡视,特别是直流系统,综保装置。

2006年5月8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详细给大家交流讲解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详细给...

网友D(2016-04-21):
DCS故障主要是通讯,电源,接线,模块,软件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E(2016-06-07):
DCS系统故障处理规程。。。。。。。。。。。。。。。。。

网友(2016-08-16):
看看是否有用!!!!!!!!

网友F(2016-12-25):
感谢分享  非常有用

网友G(2017-03-31):
坎坎坷坷扩扩扩扩扩扩扩扩。。。

网友H(2017-05-08):
谢谢楼主!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料,先埋头挣点积分。

网友I(2017-06-07):
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料,先埋头挣点积分。希望好东西

网友J: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K:
求资料 1018507396@qq.com

网友L(2017-07-10):
及时雨,非常感谢楼主,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