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modbus通讯

楼主(2016-03-12):
有没有做过松下plc之间的modbus通讯程序的,,最近有这样的项目,望做过的大神说说怎么做?或者给我一个类似的程序,谢谢!

网友A(2016-05-03):
用F145,F146指令。但对方要有40000的寄存器。

网友B:
试过用电脑跟PLC进行MODBUS通讯,PLC与PLC就没试过,但为什么要用modbus通讯呢?用pc-link不就好了吗?!

网友C:
PLC和PLC之间通讯用PClink,简单易懂。

网友D(2018-05-31):
谢谢分享,目前正好在做相关的项目

网友D:
现在在用PC与PLC的socket通信和Modbus RTU两种方式做通讯

网友E(2018-10-25):
引用 网友B:
试过用电脑跟PLC进行MODBUS通讯,PLC与PLC...

大佬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