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们,急求啊

楼主(2016-03-12):
EH3台达PLC,控制两台电机,做直线插补指令DDRVA时,不管脉冲给正值或负值,它都往一个方向走,是什么情况,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A:
我之前用plsr出现过这种情况,重新把方向输出的线拆掉再接,就好了

网友B(2017-04-09):
DDRVA是定位指令,不是插补指令,插补指令应该用定位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