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FPWIN PRO7 软件通讯问题

楼主(2016-03-12):
有哪位大侠比较熟悉松下FPWIN Pro7 软件的。希望能发一份2个PLC通讯的程序。具体要求是:我有两个FP-XH C60T的PLC,分别定义为1#、2#  PLC,

  1. 我要1#PLC 中的R20-R2F  继电器的状态发送到 2#PLC 的R100--R10F中。

  2. 我要1#PLC 中的DT120-DT122  寄存器的值发送到 2#PLC 的DT200--DT202中。

  3. 1#PLC 还可以接收2#PLC R30--R3F的状态  和2# PLC  DT300---DT302的值。

  4. 暂时不够积分,希望大家能帮忙。

网友A:
一般论坛上的大师都是解答问题,不会直接给你程序!

楼主:
我 就 是 那几条指令不会用,有类似,F145 F146  F159 的程序随便发一份看看就好,有一点是必须是用FPWIN PRO7写的。希望有的大师们能给一份,谢谢!

网友B:
有ca6通讯模块的话可以通过pc-link方式!直接互相传

楼主:
 485 接口就可以直接用PC-LINK   但是如果对变频器等其他设备就行不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485 接口就可以直接用PC-LINK   但是如果对变频器等其他设备就行不通了。

用FPGR实现起来

很简单

网友D:
加个com6通信模块,然后用PC-LINK通讯模式,设置好相应的通讯格式,就可以直接用内部链接继电器或链接寄存器交换数据啦,不用写通讯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com6通信模块,然后用PC-LINK通讯模式,设...

成本高啊,  我的意图是学会用PRO7软件使用那几个指令。GR7 GR2 那几个指令都会用了。也测试过,一下用PRO7软件有点蒙。想看看别人的程序怎么写的,参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加个com6...

PRO7我也没有用过,不是很清楚耶,不过我觉得你可以到松下官网下这个软件的使用手册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qq...

没有中文指令手册 只有英文帮助。

网友E(2017-06-08):
我也是要用145.146指令,对PRO不熟悉,不知道怎么定义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 就 是 那几条指令不会用,有类似,F145 F14...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发出来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