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示帮助解决S7-200仿真软件问题

楼主(2016-03-12):
     我刚学习PLC,公司正好有一台S7-200 CPU226CN的PLC。我的编程软件是V4.0 STEP7 MICROWIN SP9。有问题请教如下:

      1、进入仿真软件导入时提示“The file cannot open to read data”。我编的程序极其简单,就是判断I0.0有输入就输出Q0.0。

       2、运行仿真软件提示选择CPU时,因为没有226CN,我就选了226可以吗?

       3、我添加了E235模块,输入及输出配为电流型,启动PLC时,RUN、下面一排指标灯及右面模拟量模块快速闪动,到处查资料也没有。请见图中红色部分。

楼主:
刚才图片发不上,现在可以了,谢谢

网友A:
仿真软件不好用,但是可以试试。可能你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