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 希望能在这里学到东西,望各位大神不惜赐教

楼主(2016-03-12):
这个语句表中的 LPS LRD LPP  主要是什么作用 它里面的数值当前是什么,为什么我把这几个入栈和出栈指令去掉就不是这样的梯形图了。各位能不能给我详细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现在PLC编程,基本都是用梯形图编程,也就是像画图一样。(除非一些复杂系统用高级语言)

以前的编程,电脑台式机不方便移动,笔记本有昂贵。所以PLC厂家都有配套的手持式编程器,相应的软件也有指令表梯形图转换功能。如三菱的软件,新版的GX-WORKS2已经把指令表功能去掉了。

说了半天,还没扯到你的问题上,啥意思呢?

也就是梯形图的对应的指令表不理解你别太纠结。实际应用,只需要根据控制工艺,把梯形图,顺序图搞出来编程即可。

你上图中的问题:

I0.0是个总的触点,后面三个输出的状态都跟他的状态有关

Q7.0的输出,是和I0.5,I0.6的并联后的状态串联。

而Q6.0的输出是  谁 和I2.1,I1.3的并联后的状态串联呢?

看逻辑通路,这个谁 任然是 I0.0。

但是由于PLC工作是顺序扫描的形式,一步一步逻辑指令运算执行。

那么入栈,读栈,出栈就是为了为了后续的计算的需要,暂存一些特别的数字状态。

上图中,红色框就当成一个暂存位 栈。

I0.0的值取到后,先存栈中,继续计算0.5,0.6,然后再串0.0,再输出。

这时候,累加器的位值,是他们0.0,0.5,0.6三个的逻辑运算值

而后面我们只需需要的是0.0,所以,需要读栈。

直到最后一个梯级的运算完,栈才变成空的。

————————————

唉,文字表述解释感觉很乱,不知道对你有帮助否。

要理解,需要理解PLC内逻辑运算过程。

楼主:
我现在已经理解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