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重载启动方式求助

楼主(2016-03-12):
重载启动采用什么方式比较可靠而且经济呢?采用软起还是变频器 还是普通降压方式?

选用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A:
经济的话,直接启动,重载启动,要有足够的启动转矩,变频器恒转矩启动也可行。绕线式电机可以选用转子串电阻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济的话,直接启动,重载启动,要有足够的启动转矩,变频...

经济的话,直接启动,重载启动,要有足够的启动转矩

 直接启动得用多大的电机呀,得是正常容量的好几倍吧,能算得上是经济吗?

网友B:
建议降压启动便宜,维修简单,对电网冲击小

网友C:
如果仅仅是对启动有要求,经济型的是星三角,贵一点的是软起动器,最贵的就是变频器启动、、、、

还有低价格的:一次侧电抗启动、自藕变压器启动;

直接启动: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

自藕变压启动: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7~4倍

一次侧电抗启动: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9~4.5倍

星三角启动: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8~2.6倍

软起动器启动: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3~3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仅仅是对启动有要求,经济型的是星三角,贵一点的是软...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经济的话,直接启动,重载启动...

重载,不适合星三角,软启。因为启动转矩不够。直接启动的条件,当然是变压器容量足够,只要一只接触器就可以了。很经济吧。

网友D:
软件启动吧,国产的几千。。。。。

网友E:
重载启动首选绕线电机串频敏变阻器方式,绕线电机启动转矩大,启动电流小(相同情况比较)。通过选择不同的频敏变阻器特性,可以得到不同的启动转矩;

软起和变频一样,可以通过设定启动曲线得到不同的启动特性,重载情况,可选大1级以上的软起或变频器,获得足够的启动转矩;

重载设备不能用星-角启动,380V的线圈施加220V的电压,启动电流小的同时,启动转矩也小啊!

最经济是自耦变压器启动,变压器的分接头可以选择启动转矩和启动电流。

网友F:
现在只有星三角启动是最经济,软启和变频启动成本会高些。

网友G:
重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大惯性负载在要求较短启动时间时负载很大,但启动时足够长,负载并不大,所以可以采用降压启动。如果是恒扭矩的重载,是不能用降压启动的,因为降压启动,启动扭矩太小,电压降低太少又起不到降低启动电流的作用。这类负载的电机一般要用转子绕线电机,如果是鼠笼式电机,选用矢量型变频器最理想。

网友H:
想节省资金的话我认为还是降压启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