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能做到以下这些,就牛了

楼主(2016-03-13):
1、晶体管测试和各类示波器的应用原理,接线和操作方法。

  2、电工理论知识和较复杂电路的计算知识。

  3、常用交、直流电机的启动力矩、电流、电压、转速等之间的关系。

  4、公差配合和机械图、电气图的绘制知识。

  5、常用各种电子元器件(包括集成电路、大功率模块等)的特性、原理、用途,各种电子线路的应用和故障检查及排除的知识。

  6、各种信号执行元件(光电开关、接近开关和信号耦合器等)的原理、特性和应用知识。

  7、位置移动数字显示系统(光栅、磁栅、感应同步器等)的原理、应用知识和调整方法。

  8、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原理和应用知识。

  9、自动控制的原理和调整方法。

  10、各种复杂控制电路和自动调节系统的理论分析和调整方法。

  11、直流电动机的换向原理,换向器的制造工艺及装配方法。

  12、交、直流电动机和变压器、各种电器绕组的改绕与改接线的方法。

  13、各类特种电动机(一般电动机除外)的原理、构造、特种工艺和接线方法。

  14、各种交、直流无级调速电动机的原理、构造及调速比、精度、适用场合。

  15、根据实物绘制多速电动机定子绕组接线图的知识。

  16、各种电动机和变压器修理后的试验方法。

  17、数控设备和生产自动线的原理、配置和调整方法。

  18、各种电梯(包括交、直流控制和可编程序控制器控制)的原理、使用和调整方法。

  19、各种调速器电路原理和故障的排除方法。

  20、机械传动和液压传动方面的知识。

  21、国内、外先进电气技术的发展状况。

  22、微机应用基本知识。

二、技能要求:

  1、  装接、使用示波器测试各点波形并照相。

  2、  用晶体管特性测试仪测量各种二、三极管和晶闸管、大功率管,根据手册对照特性参数,鉴别其质量。

  3、  选用可编程序控制器编制程序,改造继电器旧设备。

  4、  装接直线感应同步器数显装置(数显表、定滑尺、放大器等)并进行误差调整。

  5、  按图检查并排除V5系统直流电动机调速器的故障。

  6、  按图检查并排除带有微机控制、大功率电子器件(如GTR、MOSFET、VMOS、GBT等)的各种调制器、变频器、斩波调速器和开关电源等装置的一般故障。

  7、  根据生产工艺要求,绘制较复杂的电气控制原理图。

  8、  看懂各种电动机、变压器的总装图。绘制特种电动机(一般电动机除外)的绕组展开图和接线图,并进行修理。

  9、  安装、调整中、大型电动机。

  10、正确选用各种仪表,测量电磁电机扩大机及其控制线路的参数,作空载和负载试验,并根据线路的要求,调整补偿的程度。

  11、作转子动平衡试验。

  12、检查各种复杂设备(包括引进设备)的电气控制线路和大、中型电动机的故障,并排除之。分析电器设备产生故障或事故的原因。

  13、按图安装、高精度数控机床和生产自动线的电气部分。

  14、组织和编制各种电动机、变压器、机床电器和其他生产设备电器的大修工艺和调试步骤。

  15、编制车间电气设备的检修工艺并组织检修。

  16、根据大修的要求和修理项目,计算所用的材料和工时。

  17、应用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

三、工作实例:

  1、  根据电动机、变压器和电器现有铁心,改绕并计算绕组匝数和线截面。

  2、  装接直线感应同步器数显装置,并进行精度误差调整。

  3、  检修V5直流电动机调速器,排除故障。

  4、  检修磁阻电动机调速器(SRM),排除故障。

  5、  检修带有可编程序控制器装置的电梯、控制线路,排除故障。

  6、  安装、调整大、中型交流电动机及其控制线路。

  7、  大修125kW起重机电动机的定、转子绕组。

  8、     检查电弧炉、大功率电镀电源、高频炉、中频炉、离子氮化炉、大型车床、龙门刨床、仿形铣床等电气控制线路,排除故障。

  9、     检修数控机床、加工中心和生产自动线,并排除故障。

  10、编制车间电气设备检修方案。

  11、完成相应复杂程度的工作项目。

网友A:
这样的电工的确牛啊!

网友B:
工资也很牛啊,做到的不多!

网友C:
这也不都是电工做的事呀!

这些技能对于做电气技术的人,应该是基础吧,不会牛到哪去。

网友D:
作为维修电工,还必须掌握设备的生产工艺,要不然生产工艺给你出个难题,你就牛不起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作为维修电工,还必须掌握设备的生产工艺,要不然生产工艺...

网友F:
电工如果想成为一个高级技师,这些知识三十五岁前必须要实践了解的。在这些里面四十岁后要成为某一专业领域的专家那才是牛了,如果四十岁后不能搞清,还在知识范围里乱七八糟纠缠不清不成专业很可能就落伍了,到头只不过还是个普通电工低工资不要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