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画面只有一个阀门没反应

楼主(2016-03-13):
我用MCGS做了一个画面,里面压力温度液位都显示正常,阀门开关都可以,只有一个阀门的开度输入没有反应,用其他岗位的触摸屏是可以控制,求大神解决下。

楼主:
求大神解决下

楼主:
求大神解决下1111111

网友A:
是仿真的吗?》

工程打包了传上来看看

网友B:
组态是你自己写的吗?组态或者程序有没有互锁条件

楼主:
没有互锁,我用其他的屏是可以控制,就这个屏不行。两个屏只有通讯IP不一样,其他的都一样。

引用 网友B:
组态是你自己写的吗?组态或者程序有没有互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