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认为电流互感器选购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6-03-13):
用途是用来检测一次侧的电流信号。

另外,有一个智能仪表厂家说通过接入电流互感器,他们的仪表就能直接测出电流、电压、电能、谐波、功率因素等信息,这可能吗?我记得电流和电压互感器的接法都是不同的,而且都是分别接入电流和电压表,只按一种接法可行吗?哪位能给一张接线图呢?或者类似的表的资料?谢谢!

网友A:
有一个智能仪表厂家说通过接入电流互感器,他们的仪表就能直接测出电流、电压、电能、谐波、功率因素等信息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只通过电流互感器就测量是不可能的吧,至少还的有电压互感器才行,

简单来说这东西非常简单,随便拿一个类似功能的测量仪表,只要接入电压、电流信号,就可以测出上述的所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智能仪表厂家说通过接入电流互感器,他们的仪表就能...

我也觉得电流和电压要同步测入才可以。

网友B:
我看见过电压,电流互感器都接入表里

网友C:
理论上应该是电流互感器和电压测量(高压的用电压互感器,低压的直接取信号)才能完成全功能。

网友D:
我用过日置的功率计,接入电压和钳形电流钳,就可以显示电流、电压、电能、谐波、功率因素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