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现在有关防电磁干扰的国标有哪些?

楼主(2016-03-13):
如题,特别是电气柜中的防电磁干扰的标准,谢谢!

网友A:
标准很多,比如:

GB 6833.1-86* 电子测量仪器电磁兼容性试验规范总则
 GB 6833.2-87* 电子测量仪器电磁兼容性试验规范 磁场敏感度试验
 GB 6833.3-87* 电子测量仪器电磁兼容性试验规范 静电放电敏感度试验 GB 6833.4-87* 电子测量仪器电磁兼容性试验规范 电源瞬态敏感度试验 GB 6833.5-87* 电子测量仪器电磁兼容性试验规范 辐射敏感度试验
GB 6833.6-87* 电子测量仪器电磁兼容性试验规范 传导敏感度试验
 GB 6833.7-87* 电子测量仪器电磁兼容性试验规范 非工作状态磁场干扰试验
GB 6833.8-87* 电子测量仪器电磁兼容性试验规范 工作状态磁场干扰试验
GB 6833.9-87* 电子测量仪器电磁兼容性试验规范 传导干扰试验
GB 6833.10-87* 电于测量仪器电磁兼容性试验规范 辐射干扰试验
GB 17625.2 1999 对额定电流大于16A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IEC 61000 3 3
 GB/T 17626.1 1998 抗扰性测试综述 IEC 61000 4 1
 GB/T 17626.2 1998 静电放电抗扰性试验 IEC 61000 4 2
GB/T 17626.3 1998 辐射(射频)电磁场抗扰性试验 IEC 61000 4 3
 GB/T 17626.4 1998 快速瞬变电脉冲群抗扰性试验 IEC 61000 4 4
GB/T 17626.5 1998 浪涌(冲击)抗扰性试验 IEC 61000 4 5
GB/T 17626.6 1998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性试验 IEC 61000 4 6  GB/T 17626.7 1998 供电系统及所联设备的谐波和中间谐波的测量仪器通用导则 IEC 61000 4 7
GB/T 17626.8 1998 工频磁场抗扰性试验 IEC 61000 4 8
GB/T 17626.9 1998 脉冲磁场抗扰性试验 IEC 61000 4 9
 GB/T 17626.10 1998 衰减振荡磁场抗扰性试验 IEC 61000 4 10

剩余的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B:
《GB/T 22663-2008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 电磁兼容 机床抗扰度要求》21.60

《GB/T 22840-2008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 浪涌抗扰度试验规范》24.00

《GB/T 22841-2008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抗扰度试验规范》19.20

《GB 23712-2009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 电磁兼容 机床发射限值》21.60

《GB/T 24111-2009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规范》28.80

《GB/T 24112-2009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规范》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