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爬行与振动故障诊断分析

楼主(2016-03-13):
    本文主要对数控机床的爬行与振动故障原因进行详细诊断并分析,针对其中的问题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法。

    数控机床是由数字程序实现控制的机床,即数控技术在机床控制中的具体应用。数控机床不仅具有自动换刀装置,而且具有工件自动进给、装卸、刀具寿命检测系统、排屑等各种附加装置,可以进行长时间的无人运转加工。数控机床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数控机床的故障具有综合性,并有自身的特点。数控机床的爬行与振动就是典型的例子。

    爬行就是指数控机床进给伺服系统所驱动的移动部件在低速运行时,出现移动部件开始不能启动,启动后又突然作加速运动,而后又停顿,继而又作加速运动,如此周而复始,移动部件忽停忽跳,忽快忽慢的运动现象。机床出现爬行与振动就是一个典型的故障例子。机床以低速运行时,机床工作台是蠕动着向前运动;机床要以高速运行时,就出现振动。

    机床出现爬行与振动的原因一般认为是由于润滑不好,而使机床工作台移动时摩擦阻力增大。当电机驱动时,工作台不向前运动,使滚珠丝杠产生弹性变形,把电机的能量贮存在变形上。电动机继续驱动,贮存的能量所产的弹性力大于静摩擦力时,机床工作台向前蠕动,周而复始地这样运动,从而产生了爬行的现象。但仔细看一下导轨面润滑的情况,会发现并不一定是由于润滑的原因而产生了爬行与振动。

    机床出现爬行与振动的故障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查找:

    机床的速度调节器诊断分析

    机床爬行和振动问题是属于速度的问题。既然是速度的问题就要去找速度环,我们知道机床的速度的整个调节过程是由速度调节器来完成的。特别应该着重指出,速度调节器的时间常数,也就是速度调节器积分时间常数是以毫秒计的,因此,整个机床的伺服运动是一个过渡过程,是一个调节过程。

    凡是与速度有关的问题,只能去查找速度调节器。因此,机床振动问题也要去查找速度调节器。可以从以下这些地方去查找速度调节器故障:一个是给定信号,一个是反馈信号,再一个就是速度调节器的本身。

    第一个是由位置偏差计数器出来经D/A转换给速度调节器送来的模拟是VCMD,这个信号是否有振动分量,可以通过伺服板上的插脚(FANUC6系统的伺服板是X18脚)来看一看它是否在那里振动。如果它就是有一个周期的振动信号,那毫无疑问机床振动是正确的,速度调节器这一部分没有问题,而是前级有问题,向 D/A转换器或偏差计数器去查找问题。如果测量结果没有任何振动的周期性的波形。那么问题肯定出在其他两个部分。

    电机或测速发电机诊断分析

    观察测速发电机的波形,由于机床在振动,说明机床的速度在激烈的振荡中,当然测速发电机反馈回来的波形一定也是动荡不已的。从中可以看到,测速发电机反馈的波形中是否出现规律的大起大落,十分混乱现象。

    因为振动频率与电机转速成一定比率,首先就要检查一下电动机是否有故障,检查它的碳刷,整流子表面状况,以及机械振动的情况,并要检查滚珠轴承的润滑的情况,整个这个检查,可不必全部拆卸下来,可通过视察官进行观察就可以了,轴承可以用耳去听声音来检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要检查测速发电机。

    测速发电机中常常出现的一个毛病就是炭刷磨下来的炭粉积存在换向片之间的槽内,造成测速发电机片间短路,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就避免不了这个振动的问题。这是因为这个被短路的元件一会在上面支路,一会在下面支路,一会正好处于换向状态,这3种情况就会出现3种不同的测速反馈的电压。在上面支路时,上面支路由于少了一个元件,电压必然要小,而当它这个元件又转到了下面支路时,下面的电压也小,这时不论在上面支路,还是在下面支路中,都必然使这两条支路的端电压下降,且有一个平衡电流流过这两条并联的支路,又造成一定的电压降。当这个元件处于换向,正好它也处于短路,这时上下两个支路没有短路元件,电压得以恢复,且也无环流。这样,与正常测速发电机状态一样。为此,三种不同情况下电压做了一个周期地变化,这个电压反馈到调节器上时,势必引起调节器的输出也做出相应地,周期地变化。反馈信号与给定信号对于调节器来说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出现了反馈信号的波动,必然引起速度调节器的反方向调节,这样就引起机床的振动。

    这种情况发生时,非常容易处理,只要把电机后盖拆下,就露出测速发电机的整流子。这时不必做任何拆卸,只要用尖锐的勾子,小心地把每个槽子勾一下,然后用细砂纸光一下勾起的毛刺,把整流片表面再用无水酒精擦一下,再放上炭刷就可以了。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用尖锐的勾子去勾换向片间槽口时,别碰到绕组,因为绕组线很细,一旦碰破就无法修复,只有重新更换绕组。再一个千万不要用含水酒精去擦,这样弄完了绝缘电阻下降无法进行烘干,这样就会拖延修理期限。

    其他原因诊断分析

    除了这些引起振动的原因外,还可能是系统本身的参数引起的振荡。众所周知;一个闭环系统也可能由于参数设定不好,而引起系统振荡,但最佳的消除这个振荡方法就是减少它的放大倍数,在FANUC的系统中调节RV1,逆时钟方向转动,这时可以看出立即会明显变好,但由于RV1调节电位器的范围比较小,有时调不过来,只能改变短路棒,也就是切除反馈电阻值,降低整个调节器的放大倍数。

    采用这些方法后,还做不到完全消除振动,甚至是无效的,就要考虑对速度调节器板更换或换下后彻底检查各处波形。

    出现爬行时,电机是在低速,一旦提高速度就震起来,这时电流就可能出现过流报警。产生这种报警的原因是机床工作台面为了迅速跟限反馈信号的变化而变化,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加速度才行,这个加速度就是由电机的转矩给出的。电机转矩的变化来响应这个速度给定信号(实际上是反馈信号)的变化。转矩就是电流信号。大的转矩,就是大的电流信号造成的,在电流环中出现了一个电流的激烈变化,从而出现了过电流现象。在振动时不报警,而在振动加大时,出现了过电流报警。

       由于数控机床是机电一体化产品,这里边影响机床正常工作的因素也很多。要综合运用所有的知识分析判断故障原因,并且在诊断维修前应对数控机床有全面了解,包括对机床结构、特点,机床的梯形图和数控系统的工作原理及框图,以及它们的电缆连接。

网友A:
會產生爬行主要兩個原因 控制器及驅動器的速度環頻率太低

网友B:
爬行这是早期模拟伺服放大器会产生的故障,现在数字式伺服放大器还没发觉爬行就已经报警了。模拟量电压控制会产生模拟偏移。不过脉冲数字型解决了这问题。

网友A:
不是數字脈衝解決此問題 而是高解析度編碼器解決了伺服電機速度環 讓伺服運轉更平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