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轴电压产生的原因、危害及消除措施

楼主(2016-03-13):
        (1)轴电压产生的原因

  ①磁通不对称。造成磁通不对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定子铁芯局部磁阻较大、定子与转子气隙不均匀、分数槽电机(多为水轮发电机)电枢反应不均匀等所引起。

  ②电机大轴被磁化。

  ③高速蒸汽产生静电。

  由于与发电机同轴相连的汽轮机的轴封不好,沿轴的高速蒸汽泄漏或蒸汽在汽缸内高速喷射等原因使轴带电荷,这种性质的轴电压有时很高,当人触及时感到麻手。

  (2)危害及消除措施

  高速蒸汽产生的静电荷,不易传导到励磁机侧,在汽轮机侧也有可能破坏油膜和轴瓦,通常在汽轮机轴上装设接地炭刷来消除。

  对于其他原因所产生的轴电压,如果在安装时和运行中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当轴电压足以击穿轴与轴承间的油膜时,将产生一个由发电机大轴、轴颈、轴瓦、轴承支架及机组底座为回路的轴电流,虽然轴电压不高,通常在1V以下,个别机组为2—3V,但由于回路的电阻非常小,因此产生的轴电流可能很大,有时可达数百安培,轴电流会使轴承油的油质劣化,严重时会将轴瓦烧坏,被迫停机造成事故。

  为了防止轴电流的产生,设计安装时,在位于发电机励磁机侧的轴承支架与底座之间己加装绝缘垫,同时将所有螺杆、螺钉(控制销)及油管等均已采取绝缘措施。

  (3)测量轴电压的意义

  由以上分析可知,发电机一侧的轴承支架与底座之间的绝缘垫是否保持良好的绝缘性能,对于防止发电机的轴和轴瓦的损坏以及轴承油质的劣化,保证机组的安全运行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机组在安装时和运行中,通过测量比较发电机两端的电压和轴承与底座的电压,检查判断发电机轴承支架和底座之间的绝缘好坏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交接试验标准和预防性试验规程中都把发电机轴电压的测量列为必做的试验项目。

网友A:
论坛在电厂工作的人多吗?出来冒个泡吧,偶在电厂干了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