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webaccess中的群组如何使用

楼主(2016-03-13):
最近在看教程,我理解的群组就是一堆需要记录的数据放入一个组别中,但是如何建立呢?

网友A:
所谓群组,有好几种,比如历史趋势群组,报警群组等等。大体意思都是一类相似功能点的合集,参考手册具体章节即可。这里有中文参考手册您可以下载看看

http://pan.baidu.com/s/1bipIoe

网友B(2020-05-20):
引用 网友A:
所谓群组,有好几种,比如历史趋势群组,报警群组等等。大...



可以在发一下资料吗,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