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中出现干扰类型及解决措施

楼主(2016-03-13):
一、共模干扰

 当现场多路信号,如4~20mA、0~10mA、1~5V同时输入多个控制器时,如下图所示。

 对于传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只经plc和变频器的输入阻抗之和不大于传感器的输出负载阻抗即可,压力传感器的信号可以同时串入PLC和变频器,如只有压力传感器信号,则PLC和变频器也都可以正常接收压力传感器的信号。而当液位传感器的信号也同时接入PLC和变频器时,因PLC接收信号的-端都在变频器的+端,当两传感器的信号电流不一样时,就有可能使PLC两-端的电位有较大的差异,就就形成了共模干扰电压。如PLC输入端又互相不是隔离的,则会造成PLC的模拟信号输入端接收不正常。变频器的两输入信号是在PLC的后面,其-端电位可保持在变频器内部电路设定的状态,问题不大。

 解决的办法如下图所示,在PLC输入信号的一端加装隔离模块,此时PLC的两个-端中,由于一个是处于隔离状态,所以不会出现两个-端一高一低,与PLC内部电路不相适应的现象。

二、变频器干扰

 由于变频器输出的正统波中有许多高次谐波,这些谐波分量通过电源线,耦合、感应等方式传播,严重时不但会造成传感器或电子设备不能正常工作,还会造成变频器自身出现接地故障不能正常工作。常采取的措施有以下几项:

☆  变频器按说明书正确可靠接地;

☆  变频器载波频率要尽是设低一此,降低谐波辐射强度,减少位移电流;

☆  变频器输出侧安装输出电抗器,减少电缆的电磁辐射和位移电流;

☆  与变频器连接的输入输出信号用隔离模块或中间继电器隔离开;

☆  变频器电源输入侧安装输入电抗器,减少变频器对电网的谐波污染;

☆  在变频器的中间直流环节串接直流电抗器提高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