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数据采集实时性的问题

楼主(2016-03-14):
有个问题想请教论坛里的前辈,是关于三菱PLC读取数据实时性的问题,假设我的程序扫描周期是1ms,但是由于我的设备精度要求较高,可能我需要采集的数据时间点在这个1ms中的0.8ms时间位置,这样导致我在1ms采集的是不准确的数据,从而产生误差,这个误差该如何消除啊? 或者有没有什么设置是可更改采集周期的?比如中断程序是否可以实现呢?望各位前辈能够解答小弟的疑惑(Q02HCPU)

网友A:
采用定时中断,或者使用高速采集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定时中断,或者使用高速采集卡

因为是不定时的,所以没法使用定时中断,而且采集信号是计算出来的,所以也不能用外部中断,您说的高速采集卡是针对伺服放大器吗? 我现在用的是Q172H运动控制器和MR-J3伺服,看MT-DEVELOPER2软件有带高速读取功能,这个功能需要高速采集卡吗?是集成在伺服上的还是单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