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如何控制变频器的?

楼主(2016-03-14):
PLC是如何控制变频器的?是PLC10号端口输出信号,变频器5号端口接收信号电机就启动吗?当5号端口没信号时17号端口输出信号让电机抱闸刹车?各位大神能帮帮忙吗?好久没搞设备了

楼主:
这是变频器的设置参数

网友A:
plc和变频器相连的P1 P2 P3……这个是控制频率的,输出后在在变频器里面设置就可以实现频率的切换,但是记住不要忘记正转和反转的输入,不然是没有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和变频器相连的P1 P2 P3……这个是控制频率的,输出后在在变频器里面设置就可以实现频率的切换,但是记住不要忘记正转和反转的输入,不然是没有输出的

是通过5,6,17,19号端子控制变频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和变频器相连的P1 P2 P3……这个是控制频率的,输出后在在变频器里面设置就可以实现频率的切换,但是记住不要忘记正转和反转的输入,不然是没有输出的

plc一个输出端子怎么会分三条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plc和变频器相连的P1 P2 P3……这个是控制频率的,输出后在在变频器里面设置就可以实现频率的切换,但是记住不要忘记正转和反转的输入,不然是没有输出的     内容的回复:plc一个输出端子怎么会分三条线?

我的错,是通过网络控制的,我的图纸不全,现场电控箱也没仔细看过,不好意思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