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连接EM277与SMRAT700IE通信?

楼主(2016-03-14):
EM277的地址怎么设定?还有SMRAT700IE地址怎么设定?谢谢

网友A:
1、EM277模块上有一个旋转开关用于设置DP地址,用小一字起调节,码盘上只标了双数的地址,但是实际单双都可以设置,旋转时每跳一个地址,手上会有“哒”一下的感觉。

2、SMART屏上电后点击控制面板,点击网络设置,可以设置IP;

3、建议最好选择smart200PLC,否则你目前的配置,屏和PLC只能接串口了,有种蛋蛋的感觉

网友B:
smart700/1000IE触摸屏不仅可以连接smart200PLC,也可以连接300PLC或者是1200PLC的哦~中间只需增加一个多功能交换机A型产品就可以了(该产品外形为TP-LINK交换机,内核为特殊定制的哦,普通的交换机无法实现这一特殊功能的哦)。而且通过该具有特殊功能的交换机,还可以实现WINCC与smart200PLC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