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动画显示构件通过开关量来改变颜色

楼主(2016-03-14):
求助!mcgs 动画显示构件通过开关量来改变颜色!

通过开关量x13的通断来显示不同的颜色,试了下老是不成功,求助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通过改变前景色颜色来改变字的颜色

网友B:
选择字符颜色,增加分段,0为关,1为开,颜色分开,在选择你要关联的部件。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

把开关量的状态用0和1写入到寄存器,然后再动画标签表达式选择该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C(2016-07-19):
最完整的MCGS昆仑通态资料合集(书签版).pdf大放送

网友D(2018-05-10):
回复内容: 对:zrwwrz最完整的MCGS昆仑通态资料合集(书签版).pdf大放送     内容的回复: 有学习的资料吗   可以下载来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