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流水线分流控制

楼主(2016-03-14):
问题是这样的,现在有4台卷纸包装的设备。将卷纸送进该包装设备(A小包机)进行封膜包装后,将包装好的纸通过流水线进入分流机构进入(B大包机)。正常情况下,大包机B没有出现故障时,则A1,A2,A3,A4分别对应与B1,B2,B3,B4这样传输。当大包机中(B1)出现故障,则对应的小包机A1则无法再继续传送,通过换道汽缸换至(B2,B3,B4)中。换道的过程中需先用挡板汽缸堵住后面的卷纸,使其不进入换道机构,防止换道过程中把卷纸打飞。请问一下业界的师傅们有没有好的控制思想,解决换道的问题。使其控制最优化

B1B2B3B4

中间部分为换道机构,有挡板汽缸构成。

A1A2A3A4

网友A:
包装上有条形码么 可以用读码器读码进行比较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装上有条形码么 可以用读码器读码进行比较来做的

没有条形码的,就是将做好的卷纸将其分流控制而已。

网友A:
你们如何判断卷纸大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如何判断卷纸大小呢

不对其进行判断,只是将对切好的卷纸进过小包机A进行包装,然后将包装好的小卷纸进行分流,然后进入大包机B。大包机其实就是将包装好小卷纸进行分装。12卷一包;正常情况下各走各道,即A1-A4对应B1-B4。当大包机出现故障时需要对其分流

网友B:
1.把打包机故障信号引出到PLC输入点。PLC检测到故障信号后驱动阻挡气缸或电缸阻挡后面的产品,延时一定时间后,再驱动分流气缸或电缸进行分流。

网友C(2016-05-11):
分流之后还有合流,可以在分流点之间加光电传感器,配合输送速度,检测该区域是否为空,合流前也要安装光电开关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