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技術---磐林"智能"型磁感式編碼器

楼主(2016-03-14):
甚么是"智能"编码器

在欧美现在很流行"智能电主轴", 电主轴又怎么能智能! 他的智能又是甚么样的含义? 他又具备甚么功能?  又怎样解决电主轴的问题?

编码器不可能有个聪明的大脑, 所以他也不会去控制电机的转速, 只能回馈系统的位置速度, 这是传统的编码器.  智能的编码器就是内置一个控制IC, 这个IC简单的来说就能将编码器输出的讯号, 重新修补, 这也仅是简单的智能. 这可以广泛应用在各种的编码器, 真正的智能型的编码器他是可"修补误差"精度.

市面上有许多种类编码器, 有光电, 有磁感式 ,有旋转变压器, 有方波接口, 有弦波接口, 有总线接口. 那种编码器才可能做到真正的"智能" ,上面的开头已提到电主轴, 其实也告诉大家, 用在主轴的编码器也只有磁感式, 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

光电编码器其光源与码盘与光电池, 之间的距离是固定, 他无法显示机械跳动或偏摆的状态. 磁编与旋变工作方式类似, 除了一个用磁力一个用电流, 其工作原理都是透过感应来产生讯号, 当然讯号的强度与变化回随着检测距离不同而有所变化, 但旋变纯粹靠硬件, 也不适合智能设计.

大家都以为总线接口是绝对式的编码器, 其实他的本质根脉冲波是一样, 指是他是更高分辨率的断波, 弦波才是真正绝对式的编码器, 因为他是连续波.

网友A:
标记一下,以后过来继续阅读。

楼主:
市面上有许多种类编码器, 有光电, 有磁感式 ,有旋转变压器, 有方波接口, 有弦波接口, 有总线接口. 那种编码器才可能做到真正的"智能" ,上面的开头已提到电主轴, 其实也告诉大家, 用在主轴的编码器也只有磁感式, 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

光电编码器其光源与码盘与光电池, 之间的距离是固定, 他无法显示机械跳动或偏摆的状态. 磁编与旋变工作方式类似, 除了一个用磁力一个用电流, 其工作原理都是透过感应来产生讯号, 当然讯号的强度与变化回随着检测距离不同而有所变化, 但旋变纯粹靠硬件, 也不适合智能设计.

大家都以为总线接口是绝对式的编码器, 其实他的本质根脉冲波是一样, 指是他是更高分辨率的断波, 弦波才是真正绝对式的编码器, 因为他是连续波.

楼主:
附上智能型磁感式編碼器照片

网友B:
取代传统编码器,成本和价格能下来了吧!?

楼主:
實際上這成本以大幅度降下來 最早能做這編碼器的廠家五根手指頭都夠數 現在也不多 所以早期非常的貴 已經從1W多 降到2000多 哎只要講到精度光齒輪的價格就比傳統編碼器還貴 更不用講讀頭 你若有做直驅電機 就會感嘆 一顆直驅電機比編碼器還便宜

引用 网友B:
取代传统编码器,成本和价格能下来了吧!?

楼主:
机械的误差来自A. 编码器齿轮的精度 B.安装编码器的误差(光锁个螺丝就有20角秒的误差) C. 机械误差 轴心偏摆度D. 电器的延滞

上图是编码器正确安装方式.

楼主:
理论上当轴心动态运转应该处于动平衡, 也就是0.25mm的距离是不变, 实际上上述三个原因会让读头与齿轮的固定距离成不规律的跳动, 也就是距离有了变化 ,如下图, 双箭头中的宽度就是读头与齿轮端面的跳动. 整个图看起来是非常的不规律(本编码器是弦波编码器).

楼主:
當我們想到光學尺 大家第一個會想到是海德漢 講到伺服電機大家會想到的是安川 講到數控系統會想到是FANUC 講到主軸電機(電主軸)上的編碼器 大家會想到的是磐林磁感式編碼器

他可以解決上述6大問題

若是有人認為這是廣告 可以寫出來 我立刻將他刪除

网友C:
磐林磁感式編碼器...

楼主:
一个标准的弦波( 1Vpp = A - /A ) 如上图 V宽AB = V宽BC  V高DE= V高FH

有跳动的状态 如上图红色的虚线 会造成V宽’A’B < V宽’B’C  V高’D’E < V高’F’H

上面这图还是有规律 所以在示波器显示出来 是个环状的圆 很神奇透过这个图还可以看出机构的安装精度 很可惜智能编码器已经看不出来

楼主:
這個精度是指軸心偏擺狀況 我若沒記錯(時間有點久)100mV 大概是2絲(0.02mm)

楼主:
甚么是智能的磁感式编码器 也就是这些讯号有回受到编码器的内部模块 并且在有效的范围内 将跳动加以补偿修补 如下图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圆 线宽很细 这个就是智能化的结果

楼主:
正余弦编码器信号细分

顶 1踩 0回复 1 | 人气 11 | 打印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6-03-16 16:37:54 楼主管理

进给电机转速并不均匀,体现在正余弦编码器输出的正余弦信号上是什么形式,也就是说正余弦信号畸变了吗,通过细分技术,当然是提高了分辨率,但同时是不是更重要的从畸变的正余弦信号里读出变化了的速度,我这样理解对吗,不是控制科班出身,先求正确理解问题。请高手指教,不胜感谢

    ------------------------------------------

SECONA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6-03-16 17:36:44 1楼管理

 編碼器在伺服電機最重要的功能是速度環 你想畸变的正余弦信号 他的速度環還會準嗎?

如7樓的圖

楼主:
補充說明 13樓的圖是編碼器在動態的旋轉 這圖是由多數個正余弦組成同與7樓的圖都是相同

這就是智能化的結果

方波是否有智能? 又得到甚麼結果 後續分析

楼主:
這個編碼器其讀頭與齒輪的安裝間隙為0.25+ - 0.05mm 智能化的結果 竟然可以到0.4mm 也就是TTL的訊號其5V值是不變 V寬也是均勻 但到0.45mm V寬就大小不均但還能用 到了0.5mm理論上是有問題

這在震動大的設備是一大福音

楼主:
這個智能型編碼器就介紹到此

上述六大問題就不再多介紹 有問題可以提出 仍會答覆

网友D:
发份资料学习下,37377386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份资料学习下,373773863@qq.com

電子檔已發出去 請查收

楼主:
這種編碼器解決高速高精的問題 我們用在做 M1.6   6,000RPM 剛性攻絲 裝在永磁同步電主軸

楼主:
這種編碼器解決車床的主軸當C軸用 也就解決精度問題可參考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9/635847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