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DA-A2里的摩擦力补偿的详细说明?

楼主(2016-03-14):
求助各位,这款产品里的这两个参数P1-62(FRCL),P1-63(FRCT)没有具体的说明,有没有哪位前辈用过或者明白这两个参数?什么原理?怎么设置?

还忘不吝赐教。

网友A:
P1-62是用来设定你补偿扭矩的,比如你设定扭力5N.M,实际由于摩擦力的原因你实测只有4N.M,那么理论上就少了1N.M,那么你补偿就应该是(1/额定扭矩)%,P1-63其实就把补偿扭力平滑的加在原扭力上,设定时间越短越快补偿。

比如你设定4N.M,补偿(1/额定扭矩)%,P1-63设定为100ms,就是说这另外补偿的扭矩需要100ms才能全部加载在原扭力上变成5N.M。

以上是我做过测试后的理解,不对之处请大神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P1-62是用来设定你补偿扭矩的,比如你设定扭力5N....

原来就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有各种数学模型,各种观测器。。。是我把问题想复杂了。

多谢指教!

网友A: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应用,不会太复杂的,复杂的给咱们咱们也搞不懂啊。

网友B(2019-01-23):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