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收速度传感器的信号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

楼主(2016-03-14):
这个程序能实现plc接收速度传感器来的脉冲信号(速度U1)从而控制伺服电机(速度U2)的速度吗?要求U1=U2!

网友A:
首先,我们从程序上讲,你接收速度传感器来的脉冲信号在那里体现出来

楼主:
对: 蓝天月亮  @puls可以接受脉冲信号吧  ,速度传感器的脉冲信号它通过在plc模块里的脉冲端子输入的吧?我也是刚接触,什么都不懂,大神们帮帮忙》还需要用prv2来转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