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无线远程模块能不能代替PLC可以实现梯形图功能?

楼主(2016-03-14):
江苏某客户使用GRM200做水泵远程自动控制,为了降低成本,利用模块本身带的输入输出和内置的逻辑功能取代PLC. GRM200具备高可靠和高精度的8输入(模拟和数字可选),4输出,内置了基于表达式的逻辑功能,比梯形图更为简单易懂.

在完成无线通讯的同时,完全可以当成一个小型PLC使用,极大的提高了系统的性价比和可靠性。在众多实例项目中,已经长期稳定运行,获得客户的一致好评。

硬件配置和功能如下:

 1: 液位传感器接入GRM200自带的模拟量输入, 4-20mA对应0-20米水位量程。
 2:在当前水位达到高水位7米时,启动水泵,低于低水位5米时要求停止水泵。 水泵直接用GRM200的继电器输出控制。

 3:水泵的故障开关信号接入GRM200自带的开关量输入,闭合表示水泵有故障。

 4:通过手机网页能查看水泵,水位的情况。水泵有故障时,值班人员可以收到短信和报警。

客户自行编写的GRM200控制逻辑如下:

客户反应的问题:
  现场干扰比较大,运行了几个月发现液位偶尔有波动,导致电机会出现频繁启停的情况。

 巨控科技提出的解决方案如下:

1:加大模拟量滤波次数,由64次改为256次,巨控采用均匀平滑滤波,可以有效减少随机信号干扰。

2:增加一个保护逻辑,电机必须停止三分钟以上才能再次启动,并加入5秒防抖动处理。
    GRM200采用C语言表达式的语法,非常简单易懂。

电机必须运行三分钟以上才能再次停止 ,并加入5秒防抖动处理。

下面是计算停止时间和运行时间的逻辑,GRM200可以轻松实现PLC计时器的功能

通过GRM灵活的逻辑编程功能,就解决了由于现场干扰带来的误动作问题!

高级应用:
以上只是GRM200一个简单的逻辑应用,实际上利用GRM200可以实现非常复杂的逻辑功能,
下图是利用GRM200的逻辑功能实现的一个3机头风冷空调的温度控制实例!
硬件上没有配备任何PLC,IO,模拟量,全部由GRM200提供!接线图如下:

使用了多达40个事件控制!虽然使用PLC梯形图也可以实现,但是用GRM200实现复杂逻辑,似乎还更加省事。
有兴趣可以联系巨控小周索取GRM模块的工程文件。

楼主:
这样做比梯形图简单直观么

网友A(2016-05-11):
真 NB  我也要试试

楼主(2016-07-29):
就是说,手机和电脑能上网
都可以通过网页查看,修改PLC的数据
你只要在模块配置软件里面简单配置网页样式,类似触摸屏的配置画面,下载到模块,
然后使用电脑或手机,用模块的序号密码登入巨控云监控后台就可以直接看到你做好的网页了!
你不用任何网络知识也不用关心网页服务器,就可以实现手机网页控制,查看PLC的数据

下面是一个网页的示例,画面全部和真实功能是一致的。
WWW.YUNPLC.COM
网站名/设备组名:DEMOG
密码:123456

网友B(2018-01-19):
三菱FX1S可以利用华杰智控PLC远程控制模块HJ8300,实现PLC远程下载程序和监控,通信方式可以选择4G上网卡或者直接利用手机的热点。 有一些客户担心流量问题, 我们建议可以直接采用手机热点的方式,具体做法是我们先把热点名称和密码配置到华杰智控PLC远程模块HJ8300里, 现场的人开启一个与我们配置一样的热点名称和密码。 PLC远程模块会自动扫描热点并连接热点, 这样用户可以异地远程对PLC进行监控,修改程序,远程下载程序。

下面以为三菱FX1S为例讲解如何通过手机热点来实现PLC远程下载程序。

PLC:     三菱FX1S
PLC远程控制模块: 华杰智控HJ8300
PLC远程控制软件: 华杰智控smartlink
操作电脑              :    WIN 7

第一步:
配置PLC远程控制模块HJ8300,通讯方式设置为手机热点,这里热点名称为blueone,密码为12345678.
第二步,设置smartlink远程局域网
第三步,设置PLC远程模块HJ8300的COM口通道

设置好之后更新到PLC远程控制模块, 然后把三菱FX1S的编程线接到HJ8300的串口上。同时开始手机热点,设置热点名为blueone,密码12345678。HJ8300会自动扫描热点,并成功联网。

第四步:电脑安装虚拟网卡

第五步: 运行华杰智控PLC远程局域网软件smartlink,出现LINK OK表示电脑已经进入了远程局域网,并与PLC远程控制模块组成了一个远程局域网。

第六步 安装电脑虚拟COM口,建立远程COM口通道,出现LINK OK表示电脑端的虚拟COM1与PLC远程控制模块HJ8300的物理COM口建立了连接。

运行三菱PLC软件, 选择COM1,提示与PLC连接成功, 可以进行读取PLC程序, 远程下载PLC程序。

华杰智控PLC远程模块HJ8300支持PLC远程下载,PLC远程监控,PLC远程调试。支持通过4G远程下载, 手机热点远程下载,WIFI远程下载,以太网远程下载等。

西门子PLC远程下载
三菱PLC远程下载
松下PLC远程下载
欧姆龙PLC远程下载
台达PLC远程下载
倍福PLC远程下载
安川PLC远程下载
汇川PLC远程下载
信捷PLC远程下载
海为PLC远程下载
永宏PLC远程下载
施耐德PLC远程下载
禾川PLC远程下载
等等各种PLC和伺服器。

网友C(2018-09-20):
上海霜蝉远程串口,采用最新物联网技术,大幅降低产品成本,280元即可实现PLC远程下载程序,稳定可靠。有WiFi版本和4G版本供大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