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传动问题2

楼主(2016-03-14):
大家好!今天遇到一个问题 ABB510 55KW的变频器2台 (常用一组 备用一组 )分别带55KW的真空水泵  出现如下情况 第一组变频器带电机 没有出现问题  但是第二组发现启动后变频器输出频率小于输入频率 (意思就是说给定50HZ 但是输出只有21HZ  频率上不来 电机转速也上不来 而且面板显示电流比额定电流大 心里比较害怕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就打电话给ABB客服技术询问 得到这样的结果---1.首先你的选型就不合适 说510适合风机类负载 轻型负载 应该选550或者75KW的510这样比较好!2. 55KW510出现拉不动负载、电流变大是小马拉大车 过载了!解决方法如下:---提高转矩 然后说了一些参数给我 让我设置一下。还别说,按他的办法来电机运转好了!!!

但是我有疑问了1.为什么第一组变频器会比较流畅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参数设置是一样的呀!这是为什么呢? 2.他说的这些参数启动后对电机长时间运转有没有伤害? 3.他说的参数我已经忘了没有记录在纸上 因为当时我是看着变频器打电话的设参数的  有没有懂的人 讲解一下参数 或只能复原一下这些参数! 本人在次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A: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我会在变频器端交换两个电机的电缆(变频器在一个柜子的话),用能够正常启动的变频器去带无法正常启动的电机,以确认是变频问题或是负载问题。估计负载不同的可能性较大。 变频器中设置参数:

   1、提升转矩参数 2101  设置4模式

   2、设置启动补偿电压 2603 ,根据功率/电压表来设置

   3、U/F特性   2605 ,设置1线性

   最好将加减速时间适当减少,参数 2205。

   以上个人经验,仅供参考,最好再次咨询客服,权当学习!

网友A:
最好在启动后持续监控一段时间电流曲线,如果一直处于奔溃的边缘,建议还是尽早选功率匹配的变频,保证安全生产。

网友B:
ACS510系列变频器特性太软,启动力矩太小,只适合风机泵类负载,真空泵负载属于非恒功率负载,真空变化时,负载就会变化,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

引用 网友A: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我会在变频器端交换两个电机的电缆(变...

以上朋友的评论可以作为参考,主要就是通过改变启动力矩克服这一问题,如果长期过载,建议更换大一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CS510系列变频器特性太软,启动力矩太小,只适合风...

 两台电机的实际负载 大小 不同 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我会在变频器端交换两个电机的电缆(变...

 你的回答一针见血,很完美的解答了我的疑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