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的HMI型号与当前组态选择的不一致!这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6-03-14):
触摸屏是显控SA-7A的,编程软件是SamDraw3.3的,为啥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新手小白求各位大师指点迷津。选的型号是SA-7A/B(800*480 7.0')

网友A:
组态时选的型号不对,更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时选的型号不对,更改一下。

选的型号是SA-7A/B(800*480 7.0')

网友B(2017-05-12):
3.3升级到4.0版本就可以了,我开始和你一样,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