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外网登录webaccess

楼主(2016-03-14):
如题,求问,应该怎么从外网登录到webaccess呢?不在同一个网段应该也可以看到工程的情况的吧?

网友A:
您好,跨网段的功能靠路由器实现,与软件无关。

只要路由设备能实现从外网访问到内网的IP地址,自然可以访问工程节点。

楼主:
那从外部访问的时候网址输入什么呢?请问是IP地址:端口号的形式吗?

引用 网友A:
您好,跨网段的功能靠路由器实现,与软件无关。只要路由设...

网友A:
是的。这跟具体路由器的设置有关。

引用 楼主:
那从外部访问的时候网址输入什么呢?请问是IP地址: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