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软件安装win7系统

楼主(2016-03-14):
哪位大神用的win7 64位操作系统,安装的西门子软件?分别安装了那些软件?什么版本的?求告知!谢谢啦!

网友A:
STEP7 5.5 SP3

WINCC 7.0 ASIA

西门子软件都有兼容列表,你需要安装什么软件,查一下是否兼容即可

网友B:
s7-200的编程软件需要版本是SP9

楼主:
恩,主要是没找到兼容表在哪里。。。不然就一目了然了

引用 网友A:
STEP7 5.5 SP3WINCC 7.0 ASIA...

网友C:
WINCC 7.0SP2亚洲版;STEP7 5.5 SP3;s7-200的编程软件需要版本是SP9

网友D:
目前西门子所有的软件基本都支持win7 64位系统,我用下来基本没问题。只是像最老的 Protool(最老的触摸屏的软件)这个东西还不能用,其他的wincc、V4.0 STEP 7 MicroWIN SP9、step7 、pratol、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