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B-15KW变频器启动报OCC,带小电机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2016-03-15):
台达变频器B-15KW不带电机测量输出电压都是好的,带4KW电机也正常运行,显示电流也正常,但带15KW电机启动就跳OCC,已经更换过主板,霍尔,霍尔运算芯片,无济于事,难道是驱动问题?驱动板很新的。

网友A:
带15KW 电机,变频器是零频启动的,还是带频率启动的。零频启动正常,带频率不正常,检查电机是否卡死。零频不正常,变频器直流侧电压正常,那么你就要看看是不是真的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B:
排除方法:

1、检查电机的额定电流与变频器是否匹配。
2、检查变频器UVW之间有无短路。
3、检查电机与变频器之间连线是否有短路或接地。
4、检查电机与变频器的接线是否有松动。
5、加长加速时间。
6、检查电机是否超载。

楼主:
电机肯定是好的,换个变频器就能正常运行,而且电机还是空载的,就把电机放地上试的

网友C:
把驱动板子从模块上取下来,看看背面是不是有元件损坏,驱动部分。

网友D:
台达变频器以前使用过比较多,接地很关键,接地不好,也很容易出现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