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plc通讯数据变化速度问题

楼主(2016-03-15):
问题就是plc的数据改变了(一个光电开关的状态) 组态王对应的这个数据状态要1~2秒才会发生变化,这是正常情况还是我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A:
1-2秒的话,我认为是正常,与采集频率有关。看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秒的话,我认为是正常,与采集频率有关。看下图。

我现在不好发图,图上就只有一个指示灯(连接到PLC光电开关这个点),然后一个###显示输出的一个点状态。运行时,我遮住光电开关改变他的状态,PLC一个点输出使继电器动作,这一切动作完成了组态王界面的指示灯和要显示的输出状态间隔1~2秒才改变!!如果我很快的(遮住拿开)改变光电开关的状态,继电器也动作了了,但由于改变太快组态王界面上的状态都不变!!

网友A:
是的。就是与采集周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与采集周期有关。

我改变了采集频率,10毫秒,100毫秒也没什么变化,还是反应迟钝。。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我想知道是正常情况还是我的设置问题 都这样的话组态王也太不方便了~

网友C:
  读的点数据量很大并连接的设备也很多时时有可能延迟时间长点。

 如果读的点不多也没连接几个设备  那就不正常了

 或者设备的数据变化很快 ,主要针对开关量,比如  设备数据从 1 变到 0,而 1的时候,软件没有读,当 读的时候数据又变到1了,这样就没有读到1,还是0。在一段时间内 会 读到1 变到 0 这个完整的过程,在1s或2s内 刚好 1,0 都读到了。

   如果是模拟量这种现象就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的点数据量很大并连接的设备也很多时时有可能延迟时...

我现在测试就用了两个点,组态王读到plc信号的变化要花1秒这样呢。我用的欧姆龙plc~~他做不到信号变化了就马上读到,用labview都是信号秒变秒读~~

网友C:
 那实在没办法了,问问组态王技术支持吧

网友D(2016-06-12):
引用 网友C:
那实在没办法了,问问组态王技术支持吧

通过opc连接试试。。。。。。

网友E:
怎么都需要恢复才能查 看呢? ????

网友F:
做的非常好,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