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位检测

楼主(2016-03-15):
各位师傅,图片是一个液位检测装置,检测开关朝向的也是正面一样的玻璃窗,里面液体是绝缘漆,颜色跟醋差不多,液位下降时会有一点挂壁,但一会儿基本就没有了。我需要检测上下液位,不知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比较好?图片上的传感器是以前的人弄的也没试验过,希望大家能给我些建议。

网友A:
你好,我是生产传感器的厂家,我们可以交流探讨一下。可以加我qq:2095291364

网友B:
从图中看到,是一个玻璃板液位计,两侧的是一个光电感应开关,此种检测只能检测开关量信号,而不能线性的放映全部液位数值。

理论上要远传液位实时检测,需要安装一个线性的液位测量仪表,比如浮子、浮球、射频导纳等等,但看设备没有预留接口,而且从施工采购成本看,还是尽可能的使用原有的玻璃板比较理想。

如果现场设备的液位不作为自动控制使用,而且对于防爆要求不高,可以安装一个清晰度较高的摄像头,远传到控制室就可以在控制室内直观的观察到液位的变化。如果是防爆现场,需要安装防爆的摄像头装置,这样效果是不错的。

网友C:
1、绝缘漆的话,粘度总是有的,怕不会象水一样,不挂料的吧?

       我猜那个玻璃板上,过段时间会被糊住的吧?

       所以在选型液位计的时候,

       先要考虑好能忍受的连续无故障运行时间,最短是多久

       然后是要考虑好维护液位计的成本代价

2、绝缘漆液面以上的气相部分,有压力没有?

3、采用传感器膜片不接液的插入式液位计,或者传感器膜片不接液的拧装式液位计

      应该比较好

4、“检测上下液位”,,看是需要获得几个报警接点信号

         如果是低液位点时启泵,高液位点时停泵之类的应用

         那么直接选型个智能液位开关,简简单单就能把问题搞定

         如果是需要2个以上的报警接点信号,选型(液位计+报警仪),比较经济

         参阅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只要插进去就能设定上液位和下液位吗?插多深?什么原理?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绝缘漆的话,粘度总是有的,怕不会象水一样,不挂料的...

就是低位启泵高位停泵,液面上是负压。此容器里是负压把另一容器里绝缘漆吸进来,吸的时候液面是翻滚的,需要检测它的上液位,同样道理被吸走的时候需要检测下液面

网友C:
对: 老学徒 回复内容.....的回复!

1、气相为真空负压的话,要用孪生双路相减做差的真空负压型液位计

2、它的原理是检测液柱的压强,即将实时压强值,换算为液位高度,并提供上下限报警功能

3、它的常见外型结构,有几种,见图:

4、液位计的上下限报警机理与接线方法,见图:

5、这个网站做的,不让答友上传资料呀 。

   您发邮件给我吧,010203@126.com ,我传资料给您

   也可以将您的邮箱短信给我,13709170262,我是老李,狸狫怪

   。

网友D(2018-01-09):
还有单纯的非接触式的,法兰下面就一个探头,安装在顶端的!精度不受压力和温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