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218与ATV312通讯

楼主(2016-03-15):
第一次使用施耐德PLC,现在选了施耐德M218PLC,想通过M218PLC与12台ATV312变频器通讯,modbus协议,现在在想请问PLC和变频是怎么接线的,ATV312的接线口是Rj45,是否还需要什么通讯附件,谢谢。

网友A(2016-06-18):
你好,施耐德M218与ATV312连接方式很简单的,SL1、SL2都可以和312连接,不需要通讯附件。

SL2:找根网线,固定网线中的颜色连接D1、D0和COM;网线的另一端需要装水晶街头,对应4、5、8脚,设置好通信参数就好

。SL1类似。

网友B(2016-10-04):
这个通讯要怎么设置!!!

网友C:
M218里面有ADDM功能块,专门设置串口通信的,还要就是端口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