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ABB防爆电机

楼主(2016-03-15):
一、ABB防爆电机结构特点

ABB防爆电机是在正常电动机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机械、电气和热保护措施。避免出现电弧、火花或高温危险,确保防爆安全性,而ABB防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结构有以下特点。

①机座、端盖、轴承盖一般均用高强度灰铸铁制成(容量较大的电动机则采用钢板焊接结构),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机座外表面铸有轴向散热片,有利于通风散热。

②定子绕组经浸烘处理,具有良好的电气、机械、防潮和热稳定的性能。

③转轴采用优质钢制成,转子经校动平衡,运转平衡。

④接线盒外壳防护等级为IP55,位于电动机的顶部,内有较大空腔,便于接线。进线方式分橡套电缆和钢管布线两种。按不同启动要求,制动一个进线口或双进线口,分别适用于电动机直接启动或Y-∆启动,接线盒空腔与机座主空腔之间采用螺纹隔爆结构。接线盒座与接线斗之间配备了一个连通节,密封用橡胶垫安置在里面,用户检修时,不必拆下橡胶垫,并确保电动的隔爆性能。

⑤风罩采用小方孔钢板结构,刚性好,防护等级为IP55.风扇采用铸铝合金制成,风扇与轴用键配合;

无锡西贝尔供应的ABB隔爆电动机的外壳结构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能承受由于内部爆炸时产生的巨大压力而不致破损,同时电动机外壳相连接的地方都制成为隔爆间隙和隔爆结合面。当内部发生爆炸而泄出的火焰和灼热气体通过这些狭小光洁的隙缝后,不致点燃存在于隔爆外壳外部的爆炸性混合物。

隙缝的大小称为隔爆间隙;隙缝的结合宽度称为隔爆结合面宽度。而这些间隙、宽度是根据各使用场所不同爆炸性混合物的传爆能力而划分成的,级别有所不同,它们对隔爆性能有极重要的关系。

而隔爆结合面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圆筒结合面,如机座与端盖止口配合处,转轴与轴孔配合处等,另一种是平面结合面,如机座与接线盒座、接线盒座与接线盖等的平面。

二、ABB隔爆电机接线盒特性:

不用的电缆接引入口必须用经认可的塞子进行密封,其防护等级须等同于铭牌上标注的防护等级。

Exd/EExd电机接线盒的接线是标准的,但选择接头(葛兰)时须仔细考虑下列准则:

管接头必须是经认可的机构,且防护等级至少应赞同于电机的防护等级。切记有些管接头的认可是以接线盒内一定的最大自由空间量为条件的。

下表列出了M2JA系列电机接线盒内的自由空间量,供参考

管接头的型号和尺寸大小必须与电缆的型号和截面积相符,有关防护等级和直径的详细描述见管接头相关资料。

盖上接线盒时,表面缝隙间不能有有灰尘积聚。清洁并润滑表面,以方便将来拆卸。

三、警告:

1.爆炸性环境下,在电机没有冷却和断电之前,不要打开电机和接线盒。

2.电机在断电60分钟后才能开启:在这段时间内不能打开接线盒,原因是,刚断电时,电机内存在一定的电弧和剩余电量,容易产生危险。

运行

3.在电机或所驱动设备上进行操作前,先切断电源并锁定。工作过程中一定要确保无爆炸气体存在。

网友A:
关于防爆设备和区域,国家有哪些规定和强制要求